三菱触摸屏GOT1000与FX通讯

楼主(2009-10-25):
本人在做实验时用GOT1000与FX无法建立通讯,无法交换数据,但计算机与屏通讯正常,可以上传和下载,请哪位能予以明示。

网友A:
通讯无非就是,
端口
数据线
协议.格式.
充耳不闻

网友B:
相信1楼的!不会错!

网友C(2009-12-07):
能否说得具体一点.

网友D:
数据线和端口是否有问题

网友E:
可以通过RS-422接线与FX2N来进行联机通讯

网友F:
用GT Ddsigner2 软件在“公共设置”里的“系统环境”中设
GOT类型
FXPLC类型
才能与PLC通讯(其他的最好不用设)
最后一条行的话给我加分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