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试用版软件PRO-EXV2.2及它的中文补丁,安装后怎么还是英文界面

楼主(2009-10-25):
请问我在普洛菲斯官网上下载的试用版软件PRO-EXV2.2及它的中文补丁,安装后怎么还是英文界面,是不是要从哪里设置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8571.html
下载积分:+5(zyfzxh)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下载补丁没有用,郁闷死了

网友C:
在视图里面有一个菜单!
里面有一项语言选择项!
选中文就好呢!

网友D(2009-12-05):
请问大家,我安装汉化安装不上,弹出一个错误提示。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E:
一楼的提供的方法,非常好。下载后按图操作就可以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