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能实现传输距离上限为500m的通信吗?

楼主(2009-10-25):
我查看三菱FX系列样本手册,说FX1S+FX1N-CNV-BD+FX2NC-485ADP可以实现与上位机上限达到500m的通信?
但我咨询了三菱代理的一个工程师,他说要将上述FX1S换成FX1N及其以上版本才行,还说FX1S是很老的产品了,不建议用FX1S。
我的疑惑:FX1s真的不能实现上限500m的通信吗?还是若用了FX1S+FX1N-CNV-BD+FX2NC-485ADP进行500m通信的话容易出现故障?
请高手给与解答!!!
万分感谢!

网友A:
如果没弄错的话,
FX 产品历史应该是 FX2N -> FX1N -> FX1S , 所以FX1S应该是较新的产品。
1) 三菱FX1S的 RS485 模块确实能实现传输距离上限为500m的通信。(手册已注明)
2) 建议使用 FX1S + FX1N-485BD 组合。
3) 不确定 FX2NC-485ADP 是否可以与 FX1S 相容。

网友B:
FX1S+FX1N-CNV-BD+FX2NC-485ADP组合可以实现与上位机上限达到500m的通信。
而FX1S + FX1N-485-BD 最远可实现50米距离的通信。

楼主:
非常感谢cghaou ,
能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吗?如邮箱或QQ,想进一步与您探讨相关问题。我的email是:
bg_islang@sohu.com
还有也要感谢ykykkhor的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