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与PLC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9-10-25):
各位大佬好!我用笔记本电脑USB口转RS232串口的通信电缆连接三菱PLC不能通信,报警为通信错误!请多指教?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软件中的Com口设置是否与你USB转换电缆转换后的COM口一致。
Regards

网友B:
1楼说得对,端口设置!!!

网友C:
有的USB转232是不好用的,好像pci转232要稳定的多

网友D:
以上几位说的都有道理,有时是你买的线不好用,有时是没有设置好。

网友E:
线不好或者端口没有设置好。我常用USB转232

网友F:
我用USB-232连接PC,端口设置为1和3(我的只有2个端口)。

网友F:
更正:应该是1或3(左端口为1、右端口为3)

网友G:
端口设置问题
通讯线不良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主指点!!!端口设置没问题,可能真的是数据线有问题,还有是不是每个品牌的PLC该用该品牌的USB转RS232口数据线??

网友C:
USB-232线全是一样的,只有质量问题!比如三菱fx的你转成232是不行的,还要用一根232-422圆头也就是sc-09线连接plc才行!!!个人感觉USB-232通讯成功率不如PCI-232高,因为USB转的是虚拟232!!

网友H:
换个电缆试一下,在把端口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