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译错误

楼主(2009-10-26):
请教:S7-200在拆除所编写的所有网络后。编译时还是会出现55处错误。请如何清除错误?

网友A:
把子程序删掉,把数据块里的东西删掉

网友B(2010-01-16):
请问大侠此问题搞定没?

网友C:
直接点击错误提示行,它会直接跳到出错的地方,然后在出错的地方仔细找问题

网友D:
具体错误具体分析,不是简单删减就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