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2n怎么编日期控制的程序

楼主(2009-10-26):
老板让我做一个控制程序,就是一台设备要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上午七点到下午六点开通,其余时间关断,不能外加时间程控器,脑子里一点思路都没有,请熟悉的朋友做一段给我参考一下,谢了。

网友A:
LD M8000
TRD D0
LD>= D3 K7
AND< D3 K18
AND<= D6 K5
OUT Y0

楼主:
先谢xinhaichehan ,那我用软元件测试把日期和时间设置到D8013到D8019寄存器里后,不能看到D8013秒数的变化,还需要用什么方法去驱动它?还有,如果机器断电了,时间的执行还准确吗?

网友B:
给你看个没天的,星期没有,时间在触摸屏上设的,D450\D451\D452为开的时分秒,参考下

楼主:
监控里看不到D8013数据变化,在FX2上能实现吗?用普通的比较指令。

楼主:
谢谢几位朋友,现在搞懂了,但预置时间时在线---时钟设置为什么会弹出:没有这个机能请查阅使用手册的对话框,后来把M8015置1后在监视---软元件测试里更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