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plc接口求助!

楼主(2009-10-26):
大家好!我用的笔记本想和三菱fx2n系列plc连接,想买一个pci转232口卡,可plc上边是圆口的422口,不知道市场上边能买到232转圆口的那种422口吗?

楼主:
刚才找到一家卖sc-09的才50元,我看原装的好像800元吧,怎么差这么多,人家保证50元的这个能和plc通讯成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大家有试过吗!希望大家给点意见是买还是不买啊????

楼主:
晕了,还有30元的,USB-CS09才100!用USB的成本才100,PCI的大概要150,真的不知道怎么选择了!大家快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A:
可以买一根USB-CS09线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用的USB转串口,再自己做串口到PLC通讯线,三菱的9针接口在电脑城买得到,我就在成都电脑城买的。USB转串口我买成好像30,可以用,比较方便

网友C:
我买的是USB--SC09的.100元也很好用呀~~!

网友D:
我买的是USB--SC09,在东管晶鑫邮购的,100元,带驱动盘,很好用

网友E:
我在工控网上找到了一个图纸,是三菱plc接口的自制图,希望可以帮上你!

网友F:
几十块的USB转串口就可以用了,没必要买几百块的东西。

网友G:
到底什么最好啊
三菱plc接口求助!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