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软件中,软元件测试可以直接控制电机吗?

楼主(2009-10-26):
如题,麻烦解答,我用的是FX2N系列的,谢谢各位

楼主:
在线等,谢谢各位

网友A:
可以的啊

网友B:
可以.但有一定的风险,建议电机的主电路不通电,只将控制电路通电,查看对应的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的动作正确与否即可.!关键是看你是如何控制电机的(普通的Y型启动\变频启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