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6):
在网上下载了PCsELcad 10.0.1 免狗中文版(带正版数据库),使用时一直没法正确设置软件自带的国内数据库,具体表现为:按数据库设置教程选择国内数据库文件后,数据库只能显示其中的一个项目。请问能不能把国内数据库中的所有项目同时加进去!急盼解决!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描述:这3个选项卡都要设置的
看下安装文件夹下的数据库设置PDF吧,你只选数据库是不行的,还要为数据库设置相关显示条目的,
描述:数据库设置的动画,其实安装目录下也有的,
附件: 数据库设置动画教程.rar (765 K) 下载次数:22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安装文件夹下的数据库设置PDF吧,你只选数据库是不行的,还要为数据库设置相关显示条目的,

好同志啊,谢谢了!
再问一下,能不能让它不安装在D盘啊?

楼主:
谢谢1楼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同志啊,谢谢了!
再问一下,能不能让它不安装在D盘啊?

网上下载的10.0.1版本是自动装在D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