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梅兰日兰断路器的问题

楼主(2009-10-26):
施耐德梅兰日兰断路器E9或C65N系列不适合在工业上应用?

网友A:
好像没有这么回事吧`!

网友B:
俺们一直用这个C65N

楼主:
听说只适合在民用建筑的终端配电上用。

网友C:
施耐德梅兰日兰断路器E9适用民用,C65系列适合在工业上应用,在工业上选型注意脱扣曲线,C65电流最大63A ,

网友D:
是的。我们公司都是用C65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