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段中间怎么插入END

楼主(2009-10-26):
要一段一段调试程序时,程序段中间怎么插入END?

网友A:
直接在段落之间插入一个END好了。

网友B:
选择要加入的地方,右键弹出菜单,左键选择行插入,写入END就行了

楼主:
大师还是不行插入END后提示(改指令不能用梯形图输入)。

网友C:
在梯形图写入形式时在需要插入的地方点击左键、右键弹出菜单点击行插入。

网友B:
不行就将梯形图转换成指令表,在指令表里插入就行了

网友D(2010-04-19):
FXGP-WIN-C的可以插入吧,GX-D的不行哦

网友E:
同意6楼、7楼说的。
GX的只有一个END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