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b 与三菱FX2N PLC 通讯问题

楼主(2009-10-26):
我正在做VB监控PLC控制变频器的实验,当我用VB强制X1口来控制电机启动时,VB与PLC能通讯,PLC与变频器也能通讯,但是就是不能让电机启动,请教大家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A:
那是因为X输入每周期要刷新的,改用M吧!

网友B:
尽管X输入每周期要刷新的,如果对X1的输出进行自保,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这样也不需改用M吧!

网友C:
三菱PLC的x口是输入点 不是输出点 用Y1就可以了

楼主:
我有用自锁,但是还是启动不了电机额,用Y启动是不是变频器的外部接法控制呢?

网友D:
x是输入点,每个扫描周期都采样外部输入的,程序里是没法改变其值的改用M或者Y吧

网友E:
變頻器參數有設定正確嗎?檢查一下參數吧。
不要使用x輸入點來控制,改用y輸出點,接一個繼電器,去控制變頻器的正轉/反轉。
以上參考看看。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