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兄弟看看这个程序问题出在那里?谢谢。

楼主(2009-10-26):
小弟最近做了一个松下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的程序(可设定次数和速度,角度),运行到一段时间就没有输出了,把程序反过来复过去看也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设定的次数没到)。PLC是松下的FP0-C16T,屏是松下GT01.请各位兄弟指点指点,谢谢。(程序如附)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楼主:
兄弟们看看啊。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楼主:
请搞松下的兄弟看看。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A:
很久没用松下的了,但是刚看了下,感觉你上面的第102步那块,和第142步那块有冲突的啊

网友A:
是我看错了

网友B:
在发脉冲初始化前加上强制复归,如下图 试试看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请问加那个强制复归的作用是什么?还有你是用什么版本的软件编的?怎么和我的差别那么大?我原来的程序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和没有加ED指令有关系吗?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B:
1, 强制复归:就是把DT9044等一些与发脉冲有关的数据寄存器强制清零,
如果寄存器有多余的数据,可能就会出现以上问题。
2,还有是R610换向动作也太快(换向也不能用这种方式)注意扫描时间,
最好使用中断
3,暂停可以使用MV H8 DT9052
4,,ED指令对扫描时间有影响,对你的接线和流程不了解,程序有几个地方可改进
5,软件是一个欧洲版本一个亚洲版本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下次跟你拿货要便宜点。
跟我拿货一般的程序我跟你包了。东莞

楼主:
可以呀,这个程序怎么改比较合理麻烦改一下我试试行吗?我刚接触松下不久,对很多指令的用法都不熟,这个程序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来的。谢谢。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C:
为什么不用三菱的啊
看不懂

楼主:
各位高手出来讲讲话吧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楼主: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B:
我用你的程序运行了一夜都没停,就是按下数次清零机器会停止,必须重新开机,检查你的硬件,y2一直正反切换,y0一直有输出,搞的两眼红红

楼主:
不会吧兄弟,Y0 Y2确实是没有输出了啊,难道还和步进驱动器有关系?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B:
把R444做一个(输入确认)开关,这样可以减小扫描时间,R444下面的程序影响了你太多的扫描时间了,注意你那边的电压,R610最好做个延时切换。不知道你的速度快不快,我粗改,你还要细改。把X2要改回去。

楼主:
谢谢兄弟,我试试看。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B:
上面那条把你   F31D     DT300 DT1658  DT302弄丢了,与细分没相干。
用这条 PLC.rar (2 K) 下载次数:58
  • 下载积分:+3(m046)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兄弟,明天下下去试试。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D:
    没有用过松下的,请用过的说话。

楼主:
    兄弟,你改的那个还是不行。我找着问题点了。在试机的时候我把程序里的细分设定为74,把步进驱动的细分设定的太高了,一段时间就停机了。而把两个参数都设定的低,问题就没有了。(我只运行到9600次)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E(2010-03-05):
    让我看下,你梯形图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