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中型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9-10-26):
本人近日接触到中型的欧姆龙PLC,用小型的PLC通讯电缆无法通讯,是不是线缆不一样?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型号不同,电缆很可能就会不同的。
小型的也不是完全相同的。

网友B:
自己焊接232线就可以用了 !
我用cpm系列和CS系列 都是一个电缆自己做!

楼主:
感谢两位的支持!有图纸么?焊条试一下,不知道端子好不好买

网友B:
本站里面就有很多PLC电缆制作图纸,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照欧姆龙触摸屏的232编程连接电缆做,对欧姆龙PLC和触摸屏通用。5根线。

楼主:
谢谢!是触摸屏与PLC得通讯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