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485PC-IF型RS-232C/RS-485转换接口的疑问?

楼主(2009-10-26):
我查了三菱样本手册,说是计算机与FX系列PLC的通信,在计算机这端需加RS-232C/RS-485转换器FX-485PC-IF。
由于FX-485PC-IF需700多的RMB,太贵了。我跑到电子市场问了一下,一般的232/485转换器才100来块钱。二者价格相差实在悬殊,可否用一般的232/485转换器代替FX-485PC-IF使用呀?
还有,一般的232/485转换器有什么无源型的有源型的,A 型的B型的C型的,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区别?若一般的 232/485转换器代替FX-485PC-IF使用的话,我该怎么选型?
望高手赐教!

网友A(2010-11-17):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难题,我是用Q系列的QJ71C24 R2的232串口,想把串口改成485接口,好像用市面上的232-485的好像不行,市面上的转换没有握手信号的,是吗?

QQ:84818626

网友B:
三菱的485PCIF不是标准的485接口,用三菱的通讯软件需要控制线操作.市场上买的转换器是不能用的,如果是自己做的通讯软件普通转换器直接装上就可以用

网友C:
232/485转换器有源型的为单独外接供电电源,如直流24V
无源型的为直接通过PC的串口供电
A型B型C型,不是很清楚按什么分的类

网友D:
用国产的232转485就行了! 给卖方说要工业级的,带隔离的就行了!
三菱的那个订货期非常非常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