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6):
一平方毫米铜心电线到底能通过多大的电流呢?我看了电热水壶1500W用的是0.75MM2的铜芯电线,和书上写的相差很多啊

楼主:
引用楼主huxupin于2009-10-26 20:21发表的 一平方毫米铜心电线能通过的电流 :
一平方毫米铜心电线到底能通过多大的电流呢?我看了电热水壶1500W用的是0.75MM2的铜芯电线,和书上写的相差很多啊

我看了以前的一本书上写的安全载流量1MM2的铜芯电线能通过20A的电流,是平方数的20倍,这是职高教材上写的,而且低压工频交流电在导线里没有趋夫效应,和直流是一样的,通过导线截面的电流是均匀的。

网友A:
我做工程一般选1mm2过电流3A计算,比较保守一些!

网友B:
多看看书,有好处。

网友C:
我用过能过12A

网友D:
要看导线的长度而定,一般是3~5安。

网友E:
20A,是哪本教材书啊?误人子弟啊,坏人!
是真的

楼主:
是职高《电工学》上的

网友F:
给个明敷的表。

网友G:
我认为1平方铜芯线一般认为是16A,但是必须是单芯独立的。

网友H:
如果按照9楼表格配线,恐怕开机就会烧坏导线.还是慎重从事好.

网友I:
20A与3A是理论与实际的距离,在实际应用中恐怕很少有人设计的时候,20A电流用1mm的线吧?理论是理论,但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J:
与导线的绝缘材料、长度、压降要求、连续使用时间、敷设的方式及环境温度有关,一般家庭用5~6安/MM2。

网友K:
电线电缆的长期允许载流量(也称安全电流)
横截面积mm2    长期连续允许载流量(A)
0.3                 9
0.4                 11
0.5                 12.5
0.75                16
1.0                    19
1.5                 24
2.0                 28
2.5                 32
4                   42
6                   55
10                  75
在电力拖动书上找到的!参考一下吧!
  • 下载积分:+1(youdelei)

网友L:
    10下5,1mm2的一般取5A。

网友M:
    7.5A  不穿管

网友N:
引用 网友J:
    与导线的绝缘材料、长度、压降要求、连续使用时间、敷设的方式及环境温度有关,一般家庭用5~6安/MM2。

    同意此说法。

网友O:
    注意[电线载流量]与[电线电流密度]的不同、书上说的一平方毫米20A那是指一个截面1平方毫米能通过的电流(不考虑到长度,温度,时间,机械抗拉力等),而在实际工作中一般用一平方毫米5A,环境好的可以是6A——7A。电动机最小的电线是0.75平方毫米,.你用的电器是1500W,220V民用电是1KW是4.5A电流~~!你的0.75平方毫米基本上够用(不是长时间使用)~!

网友P:
    一般一平方载6A

网友Q:
    一般情况下,1平方毫米铜心电线有关10电流好用,但它是对10平方毫米铜心电线以下的,还要考虑环境温度。你还是多看一些书吧

网友R:
    我们一般按10A算.

网友S:
    最大能过10A左右,安全量是3-6A

网友T:
    我一般按四安计算

网友U:
    要看长度和布线方式的,过20A没有错,但一般选5---8A,安规里提到过最大不超过15A.但你通过100A也没事,可是会发热严重,我是选5A上下的

网友V:
我认为具体问题应具体去分析,选择电线应考虑其安全过流量,而不应看着其最大过流量.

网友W:
引用 网友F:
给个明敷的表。

网友L:
5A左右(安全电流)

网友X:
赞同19楼的

网友Y:
一般是可承载电流5A。我是这样计算的。电力2倍,电热 半倍,单项KW,4.5A  单相380V,2.5A

网友Z:
应该是在5A以下吧 呵呵

网友AA:
        6---------8A

网友AB:
看在什么地方,看用电质量,看是直流看是交流等等多方面的原因

网友AC:
这个要看电缆的材质、使用环境等因素……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AD:
引用 网友A:
我做工程一般选1mm2过电流3A计算,比较保守一些!

如果你按照这个计算,家庭住宅如果20A负荷的话,那不就需要7个平方的线了吗?会不会偏差太大了?

网友AE:
我一般单根线敷设10平方以下按每平方毫米5安计算使用。室内安装进户主线一般用4平方或6平方,普通插座2。5平方,照明灯0。75平方。空调电热器插座4平方。

网友AF:
一平方10A,二点五平方20A,四平方30A,六平方35A.越粗通电量越小.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AG:
1MM2安全电流为5A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AH:
教材都是理论值,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经验确定,一般3A比较合适
为了心中的梦想,我会不懈努力!

网友AI:
要看导线的长度而定

网友AJ:
2.5下乘以九

网友AK:
12A比较接近

网友A:
引用 网友AD:
如果你按照这个计算,家庭住宅如果20A负荷的话,那不就需要7个平方的线了吗?会不会偏差太大了?
做工程电缆的选择参考因素很多,环境温度、湿度、长度等,工业控制能和家庭相提并论吗?

网友AL:
1平方20A,有没有搞错为,一般我选4-6A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