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6):
一锯片切东西,先手动启动,不管正转还是反转切,当在切的时候转换开关转到自动上,方向不变,仍继续切,当到一定的电流下限的时候,运行停止,锯片下降一定的距离(时间控制下多久),时间到了就反向运行,就这样来回自动切!电流有电流表显示(带常开,常闭点的那种电流表)。求高手指点怎么转换方向,我设计了一下,有时当转换到自动的时候,就会反方向运行,不按照转换前的方向运行了!求高手指点!谢谢!正反转一个电机,下降一个电机。在自动上的时候,有电流上限控制电机的停止,运行到最低端的时候有限位开关控制电机的停止!(谢谢你们给我意见,可是我看不到啊,如果可以的话,帮我截图吧,谢谢!)

网友A:
删除文件

网友A:
文件删除

网友A:
你下载试一下,看看是不是你要的。手自动开关必须是联动的,而且开车必须从手动启动,这样比较安全

网友A:
你看一下截图X0是手自动开关、X6是电流表下限、X7是下降时间设定、X2是手动正转启动、X3是手动正转停止、X4是手动反转启动、X5是手动反转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