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菱plc的工作问题

楼主(2009-10-26):
公司一台压铸机的plc被烧坏了(fn1n-60mr)。后从上海买了一台新的plc换上型号是一样的,可问题也来了,新plc换上后,本来打的好好的产品,现在确打不好了,系统压力和其它的参数都正常,就是打不好产品。我怀疑是不是plc的输入输出响应时间有问题,还是plc本身的质量有问题? 请高手或碰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帮忙解答,谢谢!
indirsty

网友A:
只要plc有输入和输出,就不是plc的问题,可能是你的机器用久了,重新调试一下试试,有些参数可能要修改

网友B: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内存设定有出入,还有运算速度。仔细查查,再调整压力,及时间。

网友C:
你应该说清楚工作工艺流程和技术要求,是什么地方达不到要求?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