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碰到过类似的吗?

楼主(2009-10-26):
我们公司里用的三菱PLC ,输入大部分用的M,不怎么习惯,大家碰到过吗?

网友A:
不知道 你说什么

网友B:
我用触摸屏全用M,D呢 X只做故障和状态及外围用
下载积分:+1(yangming0303) 感谢分享

楼主(2010-05-12):
三菱PLC 的主控主令在梯形图里怎么输入,请高人指教。

网友C:
习惯后就可以了。
回3楼,主控主令的输入,与其他指令的输入同;只是在GX编程时,写入状态下不显示主控接点。

网友D:
不知所云。

网友E(2010-11-17):
用触摸屏可以用m.这样节省plc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