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系列编程线能否与FX3U编程线通用?

楼主(2009-10-26):
请教各位,请问FX0N、FX1N、FX2N的下载线能否与FX3U下载线通用?有人说有用,又有人说没用,我用这条线就没有用,总是报通信错误,软件是用GX Developer8.52E,但如果用FXGP_WIN-C软件,用FX2N下载线就能读到2千多步,这个程序共有6千多步,其它的步就读不出来了。但用GX Developer8.52E,总是报通信错误(PLC处于复位状态--其实当时PLC什么错也没有,也无报警;USB电缆没有连接好--其实电缆已经接好,并且我在FX2N PLC上写程序用得好好的;),端口设置也改了,没用。请问是不是有FX3U的下载线?

网友A:
GX Developer有FX3U的选项吗?就是版本够高吗?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应该不行吧。。3U系列的比2N的高级的。。在软件的操作上和功能上都有差异!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两者通用的,这个我试过通信正常。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1.編程線是可以共用的
2.軟體要更新到有fx3u的選項
我都有用過了,沒問題,而且3u的傳輸速度更快了.
下载积分:+1(xdoit)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请问jackie6184大师:
2:軟體要更新到有fx3u的選項?是GX Developer软件吗?这个软件里面有FX3U的选项,但里面只能选FX3U(C),这个项。我就是选择这个的,但就是报:1 PLC处于复位状态,2 USB电缆线未连接上。 但是这个PLC当时什么错误也没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也没有报警,至于USB电缆我在FX2N PLC上写程序好好的,一点问题也没有,所以应该不是编程线的问题吧.
我就是想不出还有哪里有问题?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E:
GX Developer有FX3U的选项 ,版本是852的编程软件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F:
FX3U要用版本是852的编程软件,FX2N的下载线与FX3U下载线是通用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G:
线通用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我就是用GX Developer version 8.52E的编程软件呀,可怎么就是没用呢?要么就是报:1 PLC处于复位状态,2 USB电缆线未连接上。 但是这个PLC当时什么错误也没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也没有报警,至于USB电缆我在FX2N PLC上写程序好好的,一点问题也没有,要么就是要我重新启动软件,我都启动无数次了还是没用。除了选择FX3U(C)这项外,不知还要在哪里设置?

网友H:
可以用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I:
我一直在用的 都是通用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D:
那問題應該出在你的傳輸線
1.去系統裡的裝置管理員,檢查_連接埠(COM和LPT),檢查傳輸線有沒有正確的安裝,
(傳輸線有它自己的驅動程式喔)
2.確認系統指傳輸線的埠號是COM?
3.傳輸程式時設定相同埠號.
應該就可以解決傳輸的問題了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J:
估计是版本的问题。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K:
应该是通用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L:
通用的,我已试过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M:
可以共用。不过GPPW软件版本要高一些才行。否则无法用。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N:
通迅线是一样的 SC09就可以了 有没有可能是你这个PLC的通迅口有问题啊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O:
刚试过,我的也可以用,你的软件应该是没问题的。建议换一台不同系统的电脑试试。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P:
可以的为,我刚用过。

网友Q:
可以共用的,我公司有FX1S、FX1N、FX2N的也有FX3U都是共一条数据能信线下载程序的,我用的软件是8.34。
下载积分:+1(xdoit) 热心助人

网友Q:
可以共用的,我公司有FX1S、FX1N、FX2N的也有FX3U都是共一条数据通信线下载程序的,我用的软件是8.34。

网友R(2010-01-24):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有时还指示不能识别PLC类型,是否是程序编写人员进行了加密处理

网友S:
如果只是一般读写程序,2N的可以用在3U上面,只是圆口的那端要削小一些,3U的编程口比较小,直接用2N的线插不进去。
我用的是VB界面跟PLC通讯,要连续的监控PLC的状态,这时用2N的编程线就不大可靠,偶尔会报错误,让你很烦,换成FX-232AWC-H或者FX3U-232-BD后再也没出过问题。
所以,普通用途可以用2N,要连续且长 时间的读写还是要用3U专用的。

网友T:
通用我有用在3G上

网友U(2010-02-25):
GX Developer有FX3U的选项 ,版本是852的编程软件

网友V:
GX Developer version 8.86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