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PLC用传送指令编星三角降压启动程序

楼主(2009-10-26):
各位大哥:请问你们三菱FX系列PLC怎样用传送指令编星三角降压启动控制三台电机同时启动程序!!!
谢谢!!!

楼主:
简单
既然没人说,哈哈。。。。。。。。。。。。。。。。。。。。。

网友A:
y0 y1 y2 y3 y4 y5 y6 y7y10
1 1 0 1 1 0 1 1 0 k4y0=219 星型
1 0 1 1 0 1 1 0 1 k4y0=365 三角形
ld x0
mov k219 k4y0
set m0
ld m0
out t1 d0
ld t1
mov k365 k4y0
ld x1
zrst y0 y17
rst m0
d0延时用,x0启,x1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