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这里应怎样改?

楼主(2009-10-26):
太平门常闭正常 (X0=NC)
门开了 (X0=NO),
触发蜂鸣器 (Y0)
***********************************************************
X1消除报警
原以为这样写就可以,但YO长鸣。请大哥多指教!
LD X0
OR Y0
ANI X1
OUT Y0
END
谢谢大家幚助!!!

网友A:
加闪烁电路计数N次后停止
下载积分:+1(chzy_114)

楼主:
闪烁电路是什么? 请多指教。谢谢大哥!

网友B:
加个计时不就完了

网友C:
看不到图啊!!!

网友D:
這樣改可簡單吧!!!

网友E:
加M8014這樣改可簡單吧!!!

网友F:
随便问一声,你的X1是用什么作用的.应该是关门行程,或者是消除报警的.
我认为只要把X0写入B接点
如果你需要报警时间,请在YO的条件中加定时器.具体时间自己选择即可.
这里我以报警5秒为例.
还有就是用检测人体的传感器为条件,来消除报警.

网友G:
合作愉快!

网友H:
不用那么复杂.将X0脉冲化就OK了

网友I(2010-11-24):
如果正常时不响而开关用常闭时.程序中也要用常闭这样开关断开时才能工作

网友J:
关键是你要什么输出 短声、一声、断续或者别的 这个问题你看的太复杂了 有辅助触点、特殊辅助触点、微分输出、等等这都是基本的

网友K(2011-02-01):
方法还真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