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40程序备份

楼主(2009-10-26):
我一台f940触摸屏,通信口已坏(省级服务中心结论).请求高手支招,怎样才能将程序备份下来.谢谢.(与plc接口工作正常,但是不能与笔记本通信)

楼主:
请高手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解答啊。。。

网友A:
是RS232端口坏,还是RS422端口坏?如果是232端口,那么想办法做一个PC-F940的RS422的线。或者把RS232的芯片更换。

楼主:
坏的是232口,422口与PLC相联. 我将此触摸屏送修时,要求不能破坏原程序(使用没问题).省级服务中心没办法,转到了上海三菱公司.他们也做不到,原封不动退还.难道真没办法了?

网友B:
程序不是你写的啊.再写一个不就可以了,非要这样才能备份吗?
QQ:532904130

网友C:
买个RS232转RS422. 485转换器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