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正反转??

楼主(2009-10-26):
车间有台变频器控制的马达,在一次维修机械部分的时候关了电源,等再合上电源运转的时候,电机反转,马上停机,关电源再送电,启动又正常了......注意没有人动过电气线路.什么原因啊?????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A:
我以前用国产机器也碰到过,还以为是眼花了,后来给机器设成禁止反就好了

网友B:
电路板受潮,当通电瞬间,脉冲电压误触发变频器反转起动。

网友C:
设置参数,禁止反转。

网友D:
也有可能输出电路缺相了

网友E:
这个跟变频器内部参数有关,你查一下变频器说明书肯定能找到相关的指令,再去设定你需要的参数就行了。

网友F:
一般变频器的正转和反转是两个不同的接线端,正常情况下要不是你误触动了变频器面板上的反转按键,要不就得看看说明书,看看你设置的参数有没有问题

网友G:
参数可能没设置好呀,看看说明书.

网友H:
机械部分与电机有关联么?可能是机械复位自动反转吧,要看机械才能判断。

网友I:
赞成1楼;3楼的说法,把变频器设置为:禁止反向转动功能即可.

网友J:
禁止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