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6):
一平方铜线,可过电流15安

网友A:
一般没选这么大吧?  7-8A.

网友B:
看使用环境如何?单相220V和三相380V有所不同。走线密度也有关系。

网友C:
一般1平方6A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使用环境如何?单相220V和三相380V有所不同。走线密度也有关系。

还要考虑很多因素的,是明敷还是暗敷.穿线槽还是穿线管,单芯还是二芯,是不是潮湿或防爆场所.一般从安全角度上说,一平方铜线,长期允许负荷功率不超过2KW.

网友D:
电线电缆的长期允许载流量(也称安全电流)
横截面积mm2    长期连续允许载流量(A)
0.3                 9
0.4                 11
0.5                 12.5
0.75                16
1.0                    19
1.5                 24
2.0                 28
2.5                 32
4                   42
6                   55
10                  75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般1平方6A左右。

网友F:
一般1平方6A左右 , 实际多少还要看长度 , 线短可大点 , 线长要小点.

网友G:
5A左右,10MM以下,电流乘以5。如:2。5MM*5=12。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