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7):
各位大侠,在触摸屏上,我用三菱PLC中的M8012脉冲,但是结果却不一致,一个图片闪的快,一个图片闪的慢,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解决呢?

楼主:
这个问题没人遇到过吗?怎么没人来帮我解答下,高手都到哪里去了呢?

网友A:
我也关注,期待他的解答。

网友B:
闪的频率是可以设置的!属性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的频率是可以设置的!属性里面!

闪的频率我是由M8012设置的,我有两个画面的,只有其中一个画面是正常的,一个正常时另外一个就不正常,我做的是火焰动态效果,这样闪的一卡一卡的,效果非常难看,郁闷之极!~大哥们来帮下忙啊!~谢谢

网友B:
发个图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图来看下

我发个图片也是静态啊。。。

网友C:
把程序发过来看一下

楼主:
怎么就没人来指点下呢

网友D:
传个程序上来瞧瞧!大家看看吧!

网友E:
看你闪的频率了,如果太快PLC和屏的通信时间和M8012冲突,就会出现以上问题

网友F:
屏响应太慢

网友G:
这种情况是因为屏和 PLC通信延时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