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用GT Designer2设计输入键盘?

楼主(2009-10-27):
求教,如何用GT Designer2设计输入键盘?希望能提供教程,谢谢!

网友A:
用键代码做。

楼主:
楼上的兄弟,我是初学者,键代码做好后应该如何设计才可以“数值输入”,同时“数值输入”按钮应该如何设计,谢谢!

网友B:
到下载区下载GT Designer2 V2 画面设计手册.pdf,里面什么都有,在提问前,先学会自己看手册教程,

网友C:
可以用ASCII 码做,相应的用数据运算就好啊

楼主:
下载了GT Designer2 V2 画面设计手册,感觉有点凌乱,那位兄弟有好的教程给提供下,不胜感激!
好像设置还是有问题,我必须呼出标准键盘后才可输入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