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7):
有台运行着的富士P11变频,使用外接按钮加减来调节运行频率,但在设定了一个固定运行频率后,运行期间在不动按钮的情况下会自行改变运行频率,一般在5Hz左右。出现这种情况的时间是不规则的有时几天出现一次,有时一个月才出现一次。请教各位这是何因造成又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多数是外部原因。比如电压波动,干扰信号,电位器不稳定等等。

网友B:
应该是干扰信号     如果不是经常改动的话改成面板给定频率

网友C:
排除干扰.如果变频器输入是用模拟量,请使用屏蔽线,有条件使用通讯方式比较稳定点.
如果选择模拟量电压输入;工艺允许条件下,将频率上升时间(升速时间)适当设置长,并在输入端并联一个电解电容器10~22uF/50V.试试.

网友D:
引用楼主风少于2009-10-27 09:26发表的 如何解决变频运行频率的波动 :
有台运行着的富士P11变频,使用外接按钮加减来调节运行频率,但在设定了一个固定运行频率后,运行期间在不动按钮的情况下会自行改变运行频率,一般在5Hz左右。出现这种情况的时间是不规则的有时几天出现一次,有时一个月才出现一次。请教各位这是何因造成又该如何解决?谢谢

建议楼主,拆除变频器的对应的按钮端子线,运行一段时间,来排除是不是外部因素引起的,剩下的就是变频器故障了。

楼主:
谢谢回复,频率给定并不是电位器等模拟量输入,而是数字量的按钮输入,所用的输入导线已经是用屏敝线,装在一起使用同一电源的变频有几台,但只有该台出现问题!

网友E:
很有可能是你的数字量不稳定,检查程序.我也发生过.

网友F:
用RS485通讯来给定频率应该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