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方真软件问题

楼主(2009-10-27):
我是新学plc的。那位大侠指点一下。我装的三菱plc仿真软件怎么装不上

网友A:
应该装到一个盘上面,这个问题我没有遇到过,你说的详细点儿,大家才能帮你,比如说你用的编程软件的版本,还有安装时的异常!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呀,没法仿真。打不开、你可以下个教学软件,不过很麻烦

网友C:
说清楚你用的是那个版本的仿真软件,三菱PLC仿真软件较多,我可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只是跟三菱触摸屏仿真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是仿真软件语言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