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2N系列编程中断电状态如何处理?

楼主(2009-10-27):
]大家好!那位高手能帮我解决个问题:1.在编写程序时突然发生断电事故,要求机械手恢复供电时继续按原来断电时的动作往后执行,程序该如何编写?
2.如果要用断电保持继电器或者用断电保持状态器如何用?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利用辅助继电器吗?要用保持型的!呵呵。。。。。。。。。。。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合作愉快!

楼主:
保持型的如何用呀?请赐教!谢谢!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看一下说明书是M几是停电保持型的,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2009-12-04):
如果用梯形图编的话,M500后面的辅助继电器都有断电保持功能。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M500-M3071都是掉电保持型的。随便你用那个都行。哈哈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E:
找到掉电保持型继电器的元件号就可以的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F:
使用断电保持型继电器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在传输带上可以,在机械手上不能实现。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