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0的通道数据是怎么表示的,比如M0~M15

楼主(2009-10-27):
请教下,FX0的通道数据是怎么表示的,比如M0~M15
几朵白云月渐盈

网友A:
呵呵;
FX0的与FX0S功能相同;
K4M0就代表一个D16的数据,对应M0~M15;
不过三菱的只有模拟量对应通道这个词;
你可能是OMRON用多了;不会在参照三菱FX系列编程手册。
下载积分:+1(jianghuizi)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