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指令问题

楼主(2009-10-27):
请高手指点欧姆龙指令里面的MOV和@MOV指令间的区别及各自的用法谢谢各位

网友A:
MOV指令为连续执行传送指令,只要执行条件一直为ON。
而@MOV指令是脉冲执行型指令。
以上。

网友B:
如果传送源是动态的,用MOV指令,条件一直为ON,目的通道结果也是动态的,OK?

楼主:
谢谢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