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10MR能否直接驱动电磁阀?

楼主(2009-10-27):
FX1S的产品说明书注明:24+ 、 COM端子可以作为传感器用共给电源400mA/DC24V使用。
现在我的气动使用的电磁阀为DC24V 、250mA 。请问能否直接用PLC长期驱动这个电磁阀?补充:双控电磁阀,10分钟换向一次。这个工作电流(功率)都只有PLC输出电流(功率)的62.5%,动作次数也不频繁,为什么不能直接驱动?请帮忙解释一下,谢谢!还有,楼下有说到接外部电源再滤波,这里滤波我就更不懂了。

网友A:
听说是可以,不过要加东西,不然很容易烧触点的!!!

网友B:
最好加个中继,防止触点烧毁。

网友C:
是呀!祝你成功!

网友D:
不能用!!!要用独立电源,并且加滤波器。

楼主:
双控电磁阀,10分钟换向一次。这个工作电流(功率)都只有PLC输出电流(功率)的62.5%,动作次数也不频繁,为什么不能直接驱动?请帮忙解释一下,谢谢!还有,有说到接外部电源再滤波,这里滤波我就更不懂了。

网友A:
我也不明白,不过,公司的机器我看过,日本鬼子都是直接从里面接出来,PLC直接驱动电磁阀,不知道为什么?台湾机台是通过继电器控制电磁阀的,而且有时候继电器会烧坏,而日本鬼子的没发现坏过!!!

网友E:
同意4楼所说.

网友F:
原理应该可以的,最好加个中间继电器,可以防止触点损坏,同时为什么不用外接独立电源那,这样也可以保护PLC啊,也保证了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G:
在总电流不超过额定负载时是可以的;但如果给输入端产生干扰,需接好PLC的地线,电容滤波或用。另外最好加个中继,防止触点烧毁,如直接接而且动作比较频繁时,最好反向并二极管。
几朵白云月渐盈

网友H:
最好加个中间继电器,可以防止触点损坏,
下载积分:+1(jianghuizi)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I:
不行!!!要加独立电源

网友J:
最好加中继,以前烧过的.

网友K:
可以。但是要在输出端加RC原件。防止损坏输出端。

网友L:
加个接触器

网友M:
可以直接驱动 ,我用1s14mr的直接拖了三个电磁阀还有一个24v的小电机呢?
并且还是频繁动作的

网友A:
楼主,你有没有去试验啊!都不知道谁说的对了,要不就折中一下,加继电器,加外接电源吧,保险!!!

网友N:
当然可以了,继电器输出的负载可代2A, 250MA完全可以呀。不用担心.

网友O:
电磁阀电感幸负载,10MR继电器输出,特别容易损坏触点,最好是加一个中间继电器,过渡一下,另外加外部电源,保证不损坏plc

网友P:
同意9楼的做法,比较专业

网友Q:
直接驱动,我都是这样做的,一般电磁阀3-5W,而继电器也有3W,我想应该一样!

网友R:
就一个电磁阀可以直接驱动的,加个RC吸收的电路就行了。

网友S:
可以用的,最好加个中继,防止触点烧毁。

网友T:
没事 我们的都直接驱动电磁阀 没事
哈哈哈哈哈……

网友U:
可以的,最好加个RC浪涌吸收,以保护PLC触点

网友T:
加反向二极管。我记得好像是1N1007要不就是1N4007 你查查吧
哈哈哈哈哈……
加垒电气

网友V:
电磁阀的线圈如果自己并了一个二极管和电阻,可以直接使用,一般的小功率气动电磁阀的线圈和24V继电器一样线圈并了二极管和电阻。

网友W:
可以的,但一定要加个续流二极管。不过最好是加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X:
我们公司都 是用PLC驱动继电器再用继电器驱动电磁阀
把握现在才能拥有未来
不要为心中所想放弃手中所有

网友Y:
可以用的。

网友Z(2010-04-10):
,最好加个中继,防止触点烧毁

网友AA:
引用 网友A:
日本鬼子都是直接从里面接出来,,而日本鬼子的没发现坏过!!!

网友AB:
plc的输出COM断接24v的开关电源,可以直接控制电磁阀,不过要考虑你开关电源的功率问题。有可能是你电磁阀的总功率大于开关电源的输出功率。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C:
用中间继电器是最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