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7):
     我需要压力是30Mpa,通径是1/16英寸的单向电磁阀,不锈钢材质,希望各位能给提供厂家,定做也行!是用在色谱仪器上的。谢谢了!

网友A:
你要的是插式电动但向阀吗/多大的流量,是气压还是液压啊?说明白点啊
QQ:532904130

网友B:
  • 下载积分:-1(sjm213)

网友C:
    药品公司的喔!液相和气相仪!

楼主:
    单向电磁阀是通液态乙醇甲醇的,

网友D:
    驱动电压 :直流交流
    开关频率 :液压先导(开关会受到液体流速的限制)  还是电磁先导(开关频率会大一些)

网友E:
    参数不详呀,

楼主:
    直流24V,开关频率不是很大,每隔至少3分钟以上开关一次。
    其实就是改装7725i六位7通手动切换阀,用6个单向电磁阀来代替。

    7725i液相色谱手动进样阀 :
    不锈钢或材质
    工作压力35.0MPa(5000psi)
    手动或摇控操作
    电子控制
    主要特点7725系列液相色谱进样阀具有非常高的精密度和准确性,进样量的范围可以为1微升到5微升;正常工作压力设为34Mpa,调节在手柄后面的压力按钮,工作压力可调到48Mpa。7725、7725i进样阀标准配置20微升定量管。

    7725系列液相色谱柱进样阀除具有已广泛使用的7125型进样阀的各项功能外,还具有下列五个功能:
    (1)、取/进样转换时流动相保持连续(流路无断流,即Rheodyne公司的专利技术MBB)
    (2)、手柄后面压力选钮可以使得密封控制变的十分容易;
    (3)、管路连接角度范围增大,方便了进样阀的连接使用;
    (4)、带有内装式触发器(位置传感开关,仅限于后缀为I型进样阀;
    (5)、可以选配2微升内装式超微量定量管及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