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台达V系列的收放卷张力控制

楼主(2009-10-27):
以前收放卷控制一直用磁粉加全自动张力控制器(LE-30CTA)来控制收放卷(放卷电机
带动),现在准备改造成用收放卷电机加变频器来控制,去掉磁粉和全自动张力控制器,改成手动
张力放大器和张力传感器的闭环张力反馈系统,想请问大虾们,台达V系列变频器是否能满足0~
100N的转矩控制。低速和高速情况下是否能稳定运转?

网友A:
没用过 有转矩控制功能吗 收什么材料 张力闭环还是开环 用速度叠加做(加摆杆做速度反馈)的话这个还有可行性吧 不过调试有点烦

网友A:
成熟的用安川做应该没用问题 g7的 就是成本高

网友B:
我这里有张力的中心卷绕式收卷,前面取速做前馈,收卷前加张力杆,效果还可以,深圳伟创的。好像是7.5kw变频器(带卷径计算),3500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