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mt6056i右下角小箭头问题

楼主(2009-10-27):
屏上右下角总有个小箭头,那个小箭头点出来的又不用的,最后点击屏右下角的按键的时候总是不小心点到那个箭头,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去掉那个箭头,请高手给个答案,谢谢啦。

网友A:
将触摸屏背后的四位拔码开关第二位向上拔。

网友B:
呵呵,找操作手册啊

楼主:
看来还是高人多啊。谢谢了。搞定了。没花太多时间去研究这个。以后还得加强啊

网友C(2009-12-02):
在编程软件的系统参数设定时。在触摸屏的系统设定页中把隐藏系统设定列和隐藏鼠标光标前的方框打勾。再次下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