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烘箱加热的方式问题

楼主(2009-10-27):
我有有关烘箱加热的问题在困扰,想在这方面多了解了解,譬如各种加热器(电阻式,硅炭棒,电极式)的具体使用原理,它们的各种形状及安装方式等.请问有没有这方面的详细资料或心得提供.先谢谢.

网友A:
用天然气啊

网友B:
根据我目前了解加热温度在500度以下,电阻式/硅碳棒加可控硅是目前的绝配了.无论是安装;价格;维护上都应该推荐.
如果小型就是用红外线灯泡也未尝不可,关键是看要求,还有就是需要不需要加循环风机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的.
楼主我认为你应该把具体想法说出来,最好详细点,大家帮你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