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LSS软件在我的笔记本上无法运行,请问使用

楼主(2009-10-27):
各位好!LSS软件在我的笔记本上无法运行,请问使用CPT软件可否与OMRONC系列P型机通信?
几朵白云月渐盈

网友A:
LSS因是DOS程序,在WIN95或WIN98运行
LSS因是DOS程序,在WIN95或WIN98运行时应在CONFIG.SYS中做如下配置:
DEVICE=C:\HIMEM.SYS
DEVICE=C:\EMM386.EXE RAM
DOS=HIGH,UMB
几朵白云月渐盈

网友A:
你可以试下,再告诉我好吗?
几朵白云月渐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