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7):
        我有一台SS系列的士林变频器,我把频率设定到30Hz然后在运行,频率达不到设定频率,只运行到26Hz 我断电从新启动,频率又可以运行到设定频率,这总显现经常。请教高手解答。

网友A:
要检查一下最高频率的设定值是下是少于30HZ。

网友B:
参数立即刷新功能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