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请教GX Developer软件如何写入注解各声明

楼主(2009-10-27):
请教,GX Developer软件如何写入注解各声明。我用的是GX7,只能在上面写元件注释,但想写某一句程序的注解就找不到地方了,请哪位大虾指点一下。

楼主:
更正,是如何写入注解和声明,原FXGP-win软件是可以在线圈注释中写进去的,GX Developer就不知道了。

网友A:
线圈是注解

楼主:
终于找到了,原来是在编辑菜单

网友B:
应该在输出后加分号,再注释就可以了。

网友C(2010-07-20):
在编辑菜单——文档生成在把注释编辑打上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