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的电阻率及导线载流量的计算公式

楼主(2009-10-27):
我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过导线载流量的计算公式,但现在时间太长,想不起来了.请指教.

网友A:
http://1251849449.qzone.qq.com/

网友B:
公式都很少记了,不过可以告诉你铜的载流量:一般距离较近(10米以内)的可以选择6-8A每平方,距离较远(10米以外)的话就选5A每平方,我一直都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