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51单片机与eviews4300c通信请教

楼主(2009-10-27):
版主,各位大侠好!我在用51单片机和eview的人机界面连接,目的是将单片机上的数值显示在界面上。用modbus通信协议。PLC选择modbus RTU方式。在屏上做了一个数值显示元件。地址类型是4X,地址1,字数1,其他默认。跟单片机传输时。感觉一直是没有modbus协议里说的前面有一个3.5个字符的停顿时间。连接不起来。请帮忙分析一下问题,或者我哪里没有考虑周全。多谢多谢!当然单片机程序也在测试,目前感觉是从屏传过来的时候好像不对。

楼主:
补充,屏上一直显示PLC no response 00-01-01

楼主:
有做过的或者考虑过的帮忙讲讲,不管从哪个角度,对我应该都有些启发的。帮帮忙,谢谢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屏上一直显示PLC no response 00-01-01
你的单片机和触摸屏没有通讯上,所以才会提示PLC no response
首先你要先确保通讯正常。

楼主:
楼上说的一点没错,但这就是我的问题,也就是怎样让他们通讯正常!如果能通讯了我就不用问了。呵呵。

网友B:
建议采用MODBUS SERVER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