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

楼主(2009-10-27):
伺服驱动器除了能控制伺服电机还能控制平常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吗?

网友A:
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配套使用,一般出来两部分线路1)电机动力部分 2)码盘电缆部分
一般普通电机没有码盘,放大器检测不到信号会出现报警!所以平常的电机不能用 !

网友B:
伺服驱动器不能和普通电机连用,原理和控制方式不同.

网友C:
楼上正解,普通电机是没有编码器的

网友D:
说得对,不能控制普通异步电机

网友E:
伺服驱动器不同于变频器,不能驱动普通的三项异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