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8):
编完程序后转换不了怎么办?

网友A:
上面对话框中已经指出了光标位置RET复位操作数未设置!
  • 下载积分:+1(zwz579) 误导人家

网友B:
    应该是你没有把ret指令连接到母线吧,试下吧
  • 下载积分:+2(zyfzxh) 正解

网友C:
    楼上已经说明,只要把RET(步进程序结束)指令,能流从左侧母线上取.
  • 下载积分:+2(zyfzxh) 正解

网友D:
    注意警告说明处.

网友E:
    复位参数没有设定啊

网友F:
    首先楼主应该是用FXGPWIN编的程序,所以RET接在接点后是正确的。但是楼主没注意状态编程时取用状态接点时应该用STL  SXX,而不是LD SXX。
  • 下载积分:+1(zwz579)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下载积分:+1(lilongjuan)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G:
    返回指令RET应直接连接左母线。
  • 下载积分:+1(lilongjuan)

网友H:
    三菱PLC里面好像没有RET这个指令,SRET子程序返回指令,RST复位指令,SET设置指令是你写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楼主应该是用FXGPWIN编的程序,所以RET接在接点后是正确的。但是楼主没注意状态编程时取用状态接点时应该用STL  SXX,而不是LD SXX。

用的是GX Developer 8.52 中文 怎么梯形图编:S23

网友F:
用GX编程那么RET应该接左母线,但是STL SXX你还是写的LD SXX

网友I:
RET复位操作数未设置!

楼主:
STL SXX怎么用软件画出梯形图?

网友H:
三菱里面RET是什么指令啊?手册上有吗?

楼主:
STL/RET是步进指令

网友J:
SET是置位,RST是复位!!!

网友F:
之间写STL SXX,按enter键

楼主:
直接写STL SXX,就变成这样了,画之前选的S23

网友K:
步进指令,上次我在做一个工程的时候我也遇到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