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通过FX2N-485-BD板和FX2N编程口专用通讯协议通讯为何连不通?

楼主(2009-10-28):
计算机采用编程口专用通讯协议和FX2N通讯,无需设置PLC,通过SC-09编程电缆接编程口通讯成功;
设PLC的D8120为H0C86,D8121为K0,通过串口线接FX2N-232-BD通讯成功;
仍设PLC的D8120为H0C86,D8121为K0,计算机com1通过232转485模块接两根线接FX2N-485-BD通讯总不成功,不知何故;
有谁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谢谢
附件转发一个FX通讯测试软件

网友A(2009-12-06):
从设置的通讯格式来看,是使用无协议通讯,即RS指令了。
原因有可能出在以下方面:
1、连线有问题
2、未加终端电阻
3、通讯波特率不对(好像只有2400)
4、通讯指令不对
或者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其实要不断的实验,才能找到问题。
另外,如果设置了通讯参数,通讯模块就不能以编程协议来通讯了,只能使用无协议通讯(RS),计算机连接专用协议、1:1网络、N:N网络等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