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点问题

楼主(2009-10-28):
PLC输出点指示灯为何总是一闪一闪啊?为什么啊?

网友A:
可能程序有问题,你应该把程序发上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程序有问题,你应该把程序发上来。
应该是PLC的程序有问题引起的!

网友C:
是呀,程序可能有问题,硬件可能性不大.

网友D:
指示灯是什么指示灯呢?输入的?输出的?还是状态指示?还是报警指示?

网友E:
如果你用一秒的脉冲驱动一个线圈输出
那这个输出点就会一秒一秒在闪

网友F:
这个问题只要看二方面:
1:软件编写.在线检查是否有编写不当,条件重置(内部地址重置).或者自己不注意地使用了脉冲继电器.
2:硬件.(在排除PLC本体原因外)检查外围接线是否有接触不良,或者供电不稳定的现象.
下载积分:+1(tom541100)

网友G:
一般都是程序出了点问题,模块一般都没有事的

网友H:
应该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