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伺服通讯格式

楼主(2009-10-28):
哪位师傅知道三菱伺服通讯格式呀。有的话给小弟发份说明。谢谢

网友A:
伺服哪有通讯格式啊?只要保证接线正确,再让PLC给驱动器发送指令就行了额! QQ864770801

楼主:
你那只是控制方式。我要读取它的数据。必须知道它的通讯格式才能改变

网友B:
用串口监视软件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一般在手册后面会有一点简单介绍。例如MR-J2S的14章。

网友D:
你是那种型号的伺服啊?现在的驱动器多是USB通讯了的

楼主:
用串口通讯软件可以知道它的地址和格式吗?
我是通过人机改变伺服器参数,USB不行吧?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