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楼主(2009-10-28):
本人初学PLC200,总是弄不清高速计数器是如何使用的,跪求各位前辈讲解一下,越通俗越好,谢谢

网友A:
你应该仔细看看帮助,有详细说明。
简单来说,当输入端信号变换速率超过10HZ,普通指令已经捕捉不到或不能可靠捕捉到信号的变化了,此时应该使用高速计数器,最高能计数频率达200KHZ.
PLC中有5个计数器,每个计数器可以工作于12种模式,一个计数器应当包括,输入端,工作模式,计数方向控制,启动指令,方向指令等,所有这些指令在SM内存中进行设置,还需要对计数器工作模式进行初始化。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