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8):
用PLC控制两个伺服同步运动 精度要求高

各位前辈有什么好的建议,望请指点下

天各一方

网友A:
要不要圆弧补插功能?如不需要可以直接用PLC控制,精度是机械控制,丝杆精度2个C。
如需要两轴连动,请不要使用三菱PLC(因它不支持两轴连动)。松下FPX我试过可以四轴连动,其它牌子没有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圆弧补插功能?如不需要可以直接用PLC控制,精度是机械控制,丝杆精度2个C。
如需要两轴连动,请不要使用三菱PLC(因它不支持两轴连动)。松下FPX我试过可以四轴连动,其它牌子没有试过。

两轴连动台达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