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Q系列的指示灯的含义

楼主(2009-10-29):
电源模块为Q61P-A1,
CPU为Q02HCPU,
此CPU上面有指示灯MODE,RUN,ERR,USER,BAT,BOOT
想请教什么情况下这些指示灯会亮
RUN---------运行
ERR----------错误
BAT好象是内部电池没电会闪,我不能确定
其余的就不是很清楚
查资料暂时也没查到
请各位高手不吝指教,谢谢!
几朵白云月渐盈

网友A:
下载积分:+1(jianghuizi)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几朵白云月渐盈

网友A:
PLC出现ERR,如果能和电脑连接上,可以用软件诊断下,读出错误代码,找出原因
下载积分:+1(jianghuizi)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